显卡插槽应该怎么焊下来啊?

楼主(2011-03-06):
显卡插槽应该怎么焊下来啊?我手里只要热风枪和电烙铁,能行吗?

网友:
烙铁加吸锡器,如果耐心够的话可以,风枪面积太小,显然够呛,电炉子烤,比较爽,不过要防止主板变形。

网友:
肯定不行。即使你拆下来了。也是一塌糊涂。然后怎么再焊上去呢

网友:
锡炉很好弄很整洁

网友:
用前辈说的堆锡法不知道行不行..

网友(点评):
堆锡,然后用吸枪吸,烙铁温度调高点儿。

网友:
恒温的风枪可以取

网友:
当然用锡炉好哦

网友:
我的是这样换的,用一块发热砖+温度控制器,在发热砖上用石棉板,加工与槽一样的口,直接把板放在上面,温度到时直接取下来,趁温度没降把换的槽装上,这样就完工了,不用加焊

网友:
土炮加石棉板,这个主意不错,隔热主板就不会变形,取内存槽也很合适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