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248主板,待机IO发烫

楼主(2011-03-06):
M248主板,待机IO发烫,待机电压出来了而且没有说的偏低,而且一插电源会自动上电。。。IO已经换过一个新的了。。但还是原来的故障。。。。求解中。。。。。。。
自动上电

网友:
触发排阵那电压多少啊!是不是只有1.几V啊!是不是ASUS的板啊!你可以跑PS-ON的线路看通哪的。还有救是触发排阵的线路。

网友:
差查其他元器件 这个我还没遇到过 尚不能解答

网友:
看到这块板子才感觉到了祖国的强大

网友:
查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你确定你换上去的I/O是好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