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BIOS

楼主(2011-03-06):
有些华硕主板的BIOS写了就没有显示了!!什么问题啊!!

网友:
原来有显示的话,说明写入的程序不对,或者没有写好

网友:
华硕主板,你肯定是用错了BIOS文件,否则不可能刷坏,有些主板看上去长的相像,但文件是不一样的

网友:
可能是没有写好,还有flash不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