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修屏幕也不难

楼主(2011-03-06):
不知道如何上图,这个是图三

不知道如何上图,这个是图二

不知道如何上图,这个是图一.

在液晶维修过程中,一般维修部都声明不修屏幕,其实有许多屏幕是可以修复的.
在最常见的修复中就是白屏,白屏对于小屏来讲23"以下,是白色的,大于24"的一般是黑屏,即无显示.
白屏首先要确认什么是白屏,白屏是纯白的只有灯亮没任何显示的,的许多屏是有淡淡的坚线,且能变化,那是怪屏,下次再说怪屏.
白屏可以说都是电源问题,在驱动板上解决或屏上解决,有的驱动管质量不好,量时有电压,其实加到屏上就没有了,屏上的一一般是电容短路,拿掉就好了,不重在加上,屏上大电容多两个少两个问题不大.
本文重点在说另外的怪屏就是闹鬼一样,屏幕中图像严重拖尾,如图一,

当用鼠标拖一个窗口在屏幕上动时,屏幕乱做一团,如图二.测屏上各点电压,基本无变化,测温度可发现Q504 (ACER X213W X223W) 下次上图,今天不在手边. 略高,这个电压调整块在某些驱动板中可以不用,直接拿掉即可.如图三.

行了吧,转正不?

网友(点评):
来点电路思路,上个屏电路照片,你修的那个Q504如何知道是坏的?怎么测量出来的?

网友:
楼主 图呢?
顺便问下LG的闪屏能修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装回去了,就是闪屏门的LP141WX1

网友:
是笔记本屏幕吗?

网友B:
不是不修屏,而是修屏时,用户不能接受维修的价格,,

网友:
高手呀!希望再续!

网友C:
回复 网友D:

LG的闪屏 应该是高压板 换个通用的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回复 网友D:

LG的闪屏 应该是高压板 换个通用的就行

老大,你修过没啊
LG 141闪屏门
是屏幕闪烁
使用2W小时,屏幕下面开始闪烁
是工艺的事情。。。。
根本就驱动板子
一闪烁,我们这边都卖100元一个,,,很多公司都是1箱子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老兄回答正确。
真是闪屏,不是闪背光

网友:
哈哈 看来8楼的兄弟理解错误了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我是业余爱号 真没修过

网友:
啊,哪有收LG的闪屏?我也有四五片呢。有人要吗?

网友:
我弄坏了一片,,还有一片  100块有人要不?

网友:
修笔记本的地方都是大把的有。呵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不修屏,而是修屏时,用户不能接受维修的价格,,

如果只是一个当然花时间不值,因为我这里是几百个相同问题,所以专门研究一下,也是花一两时间 呢,但第二个就一分钟就修好了.
所以把我的结果说给大家,大家直接取掉Q504,就修好了.

网友:
日后人找一些LG141 研究下,也许能行,因为多就值得花时间.

网友F:
笔记本的会修吗一般屏下面抖咋修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笔记本的会修吗一般屏下面抖咋修啊

告诉一个型号,那个不好修,是一个小管子穿 了,简单方法是测温度,找一个屏碎了的好板子,两个同时接上5v然后比较温度,一般地说,坏屏上会的一个管子特别热,烫.

网友:
哦谢谢哈我去试试看看有用不

网友:
楼主强悍啊,把烧鸡法用到了修屏上

网友:
学到一招,呵呵

网友:
都是自己总结出的经验 不错

网友:
说实话,真没时间仔细分析电路,现在屏也花样繁多,一周都遇不到几个一样的,有时接一批大量相同问题,就活花点时间修,但也仅限于修好就跑,还有一万多个等着修呢.
屏电路的基本维修思路是先看保险,保险烧了就好办,一定有短路,就查电容,99%是电容短路,一般用4.2V锂电池烧电容,注意正负别接反了,要正对正,负对负,一般几秒钟就会看到某个电容红了,直接拿下,换保险就行了,不用再补回去,少一个不影响.
如果保险没坏,就不好办,这时看屏,如果是白屏,在驱动板上找,对应屏电源处有一个管子,拿下,短路三个角,即可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兄弟 LP141的抖屏能修不?

网友:
如我一楼图中的屏,是所有修液晶中最难的难题,且是液晶中最贵最重要的东西,大家花时间(最好是的十个以上相同的)还算值.
维修思路是三层,第一层是电源层,找出电源各部位正常值,看看是哪里的问题.第二层是数据层,在屏中数据与时钟是否正常,这个非常复杂,日后专题讨论.第三层是计算层,就是COG一类的片子对数据的计算,这个坏了是不可修复的,要换,就是找一个相同的屏,最好相同位置的TAB,加热取下,然后用Banding机压上去,东京有个公司做得不错,但机器太贵 了,中国太原二所的机器也行,这些怎么说也要在保证每月一千台固定客户检修量时,才值得去上的设备,当然手机屏也算在内.热压TAB关键在于温度/压力/时间, 就是BGA多一个压力控制,前一百个做不成功非常正常,但做成了,应该有钱收.

网友:
楼主说的方法真好,  也用过烧机法修好过几台白屏的,  有的还是升压IC  坏了, 这些IC  老难找了,

网友:
学习啦,不错也很实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