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SZ13C CPU怪问题

楼主(2011-03-06):
机器开机看优酷都很正常,温度都在55-60左右 一旦玩游戏或者玩那QQ空间里面带的游戏 (就是养鱼的那个) CPU问题直线上升75-85还有更高,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CPU导热管是正常的。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。
cpu

网友:
有遇见过类似的
DV2000,改过显卡散热,加了自制的铜片
随后显卡温度就很正常了,35-40左右,
看高清,小游戏也不超过50,
但随之而来的是cpu温度很不稳定,忽上忽下的,
时常有去80几度的。
也挺费解的,,,

网友:
楼主的机器是双显卡的哦,会不会是你用了集成的显卡呢

网友:
有没有换个硬盘重装个系统试试

网友:
散热问题,楼主可以在CPU和显卡上加个小铜片试试看,不行就没折了

网友:
换个系统试试

网友:
有问题的显示GPU,要换新的

网友:
清一下尘看看会不会好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