徽星6556故障

楼主(2011-03-06):
一V星6556,不能开机,强行加电后,系统运行正常,可以进系统, 也可以关机,复位重起,但把电源线从插座取下后,再插上,还是不开机,必须强行送电后,并且通着电后才能正常开机,关机.

网友:
补充一下,MS-5芯片,已经更换过

网友:
CPU座虚焊

网友:
看一下南桥那边的供电,有的是晶振和小电容

网友:
查查待机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