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判断笔记本上的八脚MOS管的好坏

楼主(2011-03-06):
怎么判断笔记本上的八脚MOS管的好坏,能在板上量出来吗

网友:
八脚MOS管太多了,你要说明具体哪个MOS管;我想大家都是很忙的,你问的模糊,大家都懒的回答了。

网友:
一般根据GDS电压判断

网友:
击穿短路的在线可以测出来,只是性能不良或断路的要下来才能测量

网友:
量DS级撒!!!!!!!!!!!!!!

网友:
首先要判断他是哪个沟道的,然后通过打阻值判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