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467M 触发掉电修复

楼主(2011-03-06):
接本时,询问过客户现像:客户说是放了几个月后就不能开机了,拿到本本接可调,拔掉电池,待机电流0。01A  ,待机正常,按开关触发,电流从0。01  走到0。03  又掉后0。01   。于是给客户说此本是主板有问题只有放在这里修,有结果给他打电话。

  客户走后,取出主板,测得3V  5V  正常,按开关只有1。8V  出来,1。5  1。05    CPU  供电都没有,根据这种现像初步认为是3VS  5VS  没产生(因为原来经常修到3VS 5VS 不正常,导致的掉电),测得 U28  U10果然 无3VS  5VS  输出。Q37 Q38 Q18 Q19 的G级一直为高电平,U28  U10  要产生电压那么SUSP就该要为低电平,按开关测得SUSP  无变化一直为5V ,于是根据SUSP 找到Q22,Q22的D级也就是SUSP信号由+5VALW经R223和RTCVREV经R508 所得。SUSP  要得到低电平,那么Q22 的G级SUSP#必须为高电平,按开关SUSP#无变货一直为低电平,经测SUSP#到EC  无断线,现在问题就在SUSP#上了,测EC  32脚 有3V 到0V 的跳变,127脚 ACIN  3V 也正常,最后测到在按开关后95脚SYSON  有3V 电压输出,那么说明EC  应该没问题,,到这里基本上确定是南桥问题了,于是从料板上找了一个HBM  换上,确定焊接没问题后,通电,按开关电流走到0。3A  这是没上U  的,把U  内存接起,外接显示器,正常显示,问题修复。

网友:
感觉跟你学到的知识是:像后级的35是先出于其他电感上的电压的,

网友:
既然是交流,那信号出处要明白才好,好多图纸一样的信号但英文标识就不一样了。所以看了你的,感到有些云里雾里;还是找份图纸来研究一下你这个

网友:
于是测量EC 18脚PBTN OUT  在按开关是无变化,到这里基本上确定是南桥问题了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6841
不明白 ?

网友:
本人写作水平有限,呵呵,不好意思,各位,我把此贴删了

网友:
不错 学习 了也好啊

网友:
写的很好。比我强。学习了。多多出啊

网友:
有点想不明白,1.5V 1.05V没有怎么会想到3 5VS没有出来?他们有先后逻辑关系吗?望楼主指点

网友:
于是测量EC 18脚PBTN OUT  在按开关是无变化,到这里基本上确定是南桥问题了

这个信号是EC给南桥的开机信号,主动者是EC,按开关无变化,按我的思维我会去怀疑EC,楼主却杀南桥修复。。。。这不知是超出我的知识范围还是以后修机应该脑筋急转弯。。。。晕了

网友:
因为我修联想的板,掉电一般就是先想到3VS  5VS     。因为这一块出问题会导致CPU  等没有供电,自然会掉电
还有当按开关后EC  输出SYSON  是正常的,那就说明EC  本身是好的,那么问题就应该出在南桥,或南桥到EC  的线路

网友:
额。。。bwrbtn信号如果没变化的话,电流会跑到0.03么。。。

网友:
PBTN OUT  是由ec发出来的吧

网友:
是的,这个我测过了,有可能我是信号搞错了,不过最后结果是对了的哈,不好意思,本人水平就只有这样子,哪里还是去远程学一下,呵

网友:
写得不错,往往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