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奇怪现象

楼主(2011-03-06):
这几天居然碰到2块这样的主板,AMD平台的,集成显卡;首先说明不是显示器,内存,电源,硬盘的问题(因为都用排除法替换测试过)
有时能正常;
有时却刚进系统桌面几秒后全屏红色,既系整个屏幕就只有红色背景,什么都看不到,也不能按电源键关机;
有时却连开机都点不亮;
真的摸不着头脑...
趁正常的时候在PE下刷过BIOS,但问题还是一样!!
请问下大家这得从哪里入手吖???我现在想着问题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,

网友:
问题太幼稚了还是没人愿意理俺啊

网友:
问题太怪啦,没遇到过,所以没人回答你啊哥们

网友:
amd的,那汗桥咯,

网友:
内存或显卡有问题。

网友:
CPU有问题,你换个CPU试试

网友(点评):
人家都换过CPU,内存 电源的。

网友:
应该是桥的问题,你重新做桥试试

网友:
北桥坏了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AMD的干桥不用说的

网友:
我赞成加焊桥,另外可以看一下,当不能点亮时诊断卡上显示是什么状况。

网友:
我同意加焊桥。

网友:
这问题偶遇过的。焊桥就OK了

网友:
上个独显试试,如果正常了,最有可能那就是北桥了。

网友:
是桥的问题,LZ弄得怎么样了。把结果传上来啊

网友:
学习了一下,不过自己没有焊接工具,这个老主板拿去焊真的划不来

网友:
做下CPU座子和北桥吧

网友:
谢谢大家,问题解决了

的确是北桥的问题,加焊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