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问题!关于检测主板原件好坏的问题

楼主(2011-03-06):
大家好!我想问一个新手问题

在检测原件好坏的时候,我检测出来的数值和书上写的正常数值不符,譬如二极管,我检测了板子上一个直插式二极管,没有一次数值是1,书上写正常的话反向电阻值应该为1。我不知道那边是正,那边是负,先测了一次是.192,对调表笔数值是.890(二极管挡测的)
  我想问问,我测的有问题还是不能在板子上直接测量?如果不能在板子上直接测的话,那一个一个拆下来不是很麻烦吗?

网友:
可以再板子上测的  只是你没弄好

网友:
没弄好?怎么弄好呢?

网友:
一般不能在板子上测,因为和很多电路并联在一起

网友:
离线检测比较准确。

网友:
我一般认为数值晓得一次是正相电压,也不知道对不对。

网友:
在板上并了很多电阻电容,小于正常值是正常的。一般不能太小即可。如果你上面说的是1,即无穷大,在板上并了其它元件了,测出来的其实是负载的电阻。只要不要太小一般都正常。还有一个就是靠你经验了。经常测,测多了你一点哪个点看对地阻值心里就大概明白是好还是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