佳能NP7163复印机复印时出现一层底灰?哪里出了问题。

楼主(2011-03-06):
佳能NP7163复印机复印时出现一层底灰?哪里出了问题。
内容正常,就是整张纸出现一层灰色,需要换什么部件,好不好维修?谢谢。
佳能
汉中联方科技
A灯?你说的是A纸自动爆光键吧。还是自动爆光出错

网友:
清洁反光镜.调节一下爆光看看有没有变化

网友:
所有的调试都试过了,发现把下面那个A灯按灭时没有灰底,看来能用,就是不知道哪出了问题。谢谢回复。

网友:
打印效果如何?只是复印才有吗

网友:
如果打印没有灰底,复印有的话应该是机器的硒鼓有问题

网友:
呵呵呵还没有遇见过呢,学习学习

网友:
更换充电辊 清理电晕丝

网友:
这就是台复印机不能打印。

网友:
换载体试试看

网友:
应该是载体有问题了,

网友:
请问什么是载体

网友:
那就要换铁粉

网友:
都是些神仙啊。。毛病大致是以下几个方面:扫描部脏了。解决方法:清洁保养二。碳粉质量太差,换碳粉,再多复印些纸张,三、硒鼓老化:解决办法:更换硒鼓,:日本三菱的就可以,不用原装的。

网友:
调淡点就OK了

网友:
反光镜脏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