顶星 tm-p5865gv 时钟代换

楼主(2011-03-06):
一块顶星主板 tm-p5865gv 的时钟芯片型号是W83194BG-619 有大侠知道有没有代换的吗
?
芯片

网友:
额 这块主板是有时可以显示 有时不行 有时会卡在开机画面 但是时钟部分用风枪吹吹就又可以开机了 有时跑到C3的时候就不过了 bios I/O 都换过了 电压全正常 北桥我有加焊过

网友:
彻底无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