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28笔记本主板,有点郁闷了

楼主(2011-03-06):
一台三星R428笔记本,送来修时,症状是用一会就黑屏,我检查发现风扇不转,风扇供电没有送上,就直接过了一个20欧的电阻从USB供电飞了过去,风扇转了,也不响,谁知道用了十多分钟,又黑屏了,想应该是长时间风扇不转,显卡虚焊了吧,加焊显卡的,在温度到了时,用镊子推时,可能力量大了,拿下来开机就保护了,量一下显卡供电短路了,没有钢网,直接买了一个新显卡,一个钢网,上的新显卡,上好后,还是不亮,待机电流正常,开机一下就到0.8,然后回到0.4左右,然后 又上到0.8不动了。怀疑显卡没焊好,双加焊了两次了,已经晕了,显卡的供电有,量了,0.89V

网友:
也没个高手指点一下啊

网友:
也没有一个高手指点一下啊,可能哪里出问题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