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AL1916W a 屏电路烧掉一个二极管,谁有这种屏帮忙看看~

楼主(2011-03-06):
接一台AL1916W a的显示器,屏电路上少掉了一个二极管,哪位高手有这种帮忙看看,谢谢了

网友:
双类似二极管,手里没有这个板,你可以找一个双二极管换上试一下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。 换完二极管后 白屏, 把边上的芯片一起换了 才好

网友:
这个屏,主芯片爱坏的CM9207吧

网友:
用1N400的二极管就可以了。从电感的一端到D202一端

网友:
我這有電路圖您看看合不合用

网友(点评):
没用! 逻辑板一般很少有电路图

网友:
這個型號的(屏)故障率是很高
問題很多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师傅,我是菜鸟,是正端接电感还是负端接电感?

网友:
我等等要拆al1916再告訴您好嗎
但要晚一點喔  我的是(屏壞 )我的是 cof 故障

网友:
有可以點亮 但上部無法顯示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负端接电感,是因为在电感上整流出12v的电压来

网友:
这应该是一个升压二极管,从差不多的屏上拆一个就可以了

网友:
就用一个普通4007换上即可

网友:
要使用高速肖二极管 1N5818就可以

网友:
高频整二极管
还要查负载有否短路

网友:
1N400X二极管是肯定不能用的

网友:
按照aat1168 PDF里面的 与21脚相连的二极管D 型号是:DFLS220L  肖特基二极管30v  2A电流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我想说这个二极管的测量方式是什么= =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我想说这个二极管的测量方式是什么

网友:
外观是三个脚  里面好像只有一个二极管   普通二极管的量法啊!  肖特基的压降小

网友:
我的面板型號是MT190AW01  不知樓主還要這個零件號碼
還是您的面板型號是不是跟我的一樣
煩請發個訊息給我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我的板号是MT190AW01V0
应该差不多吧

网友:
我看了 屏型号mt190aw01  v5的上面印的是10t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機板上(標是為 j  這是代表甚麼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