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不通电,不跑马一例。板型号:A8N.E

楼主(2011-03-06):
昨天接一华硕板,不通电,从开关针直接跑到集成IC(无南北桥,无I/O)只有一集成IC。用力压IC,时通时不通。
在通的时候跑马卡不显示代码。测CPU供电,没输出。测CPU所有MOS管正常。供电管理芯片也正常。在没法继续的时候,想到先把IC虚焊问题先解决。就用风枪对着集成IC旋转加热三分钟左右,让IC下面的接触点加热固化。冷却重新开机。能正常开机。多试几次后都正常。接着测CPU供电也正常了。。。上跑马卡测试一路顺风。。。。
附以下CPU供电电路图

网友:
看来是虚焊惹的祸   学习了

网友:
虚焊太多啦,

网友:
没有南北桥,没有IO的是什么板子?

网友:
我还没看过没有南北桥和IO 的板子, 不知道长什么样

网友:
感觉楼主是在乎幽人的。  特意查了下华硕A8N-E板子的图片 发现是有IO  和单桥的。

网友:
是虚焊,学习了。

网友:
ic虚焊不是用烙铁拖一遍就可以了吗? 风枪用不好!!!
回这个兄弟的话,有些IC的锡点在下面的看不到,烙铁拖不了。这个最好是用BGA工具,可惜我没有只能用风枪在他上面吹了。如果脚在四周的就用烙铁拖。

网友:
找个电路图研究一下怎么会不上电

网友:
不说了,先做下桥在说

网友(2014-03-08):
芯片虚焊啊

网友:
我最怕虚焊了

网友:
看来是虚焊惹的祸

网友:
楼主很厉害啊,学习了,先收藏一下

网友:
我真以为无南北桥,无I/O呢?原来不是

网友:
应该是桥虚焊,怎么会没IO跟南北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