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一个主板换cpu就不热了

楼主(2011-03-06):
主板m2n-e 华硕的 上4800热的关机 80.90度   上5000   就30.40度  高手说说问题在那 风扇150元 的 铜芯铜管  4800 没坏 别的主板正常

网友:
这种问题多是CPU的问题,不一定是U的问题,应该还有和桥有关系!

网友:
我去年遇到过一块7750,上七彩虹的785板子经常过热关机,温度70-80,换了一块同型号的正常,换下来的这块上到别的板子上也正常,售后检测说cpu'没问问题,你说邪不邪

网友:
我也碰上过 还上了一4200+

网友:
原来碰到过一次,刷了无数个BIOS不行,后来从一模一样的板上找了个BIOS刷上好了

网友:
很多问题都是蛮奇怪的,我也遇到过主板挑CPU的

网友:
这种种问题很难说,但仔细找一定能找到问题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