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VG2021WM不定期黑屏

楼主(2011-03-06):
        我这有一台优派VG2021WM液晶冷机可用上1-2个小时,有时会更长。之后黑屏。热机黑屏频繁。再开机有时可用1-2分钟。有时用到10分钟。灯管换过。请高手赐教!!!

网友:
重点检查电源高压部分!

网友:
把电路板加焊下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

网友:
黑屏时电源灯亮吗,重点检查电容器件

网友:
我有修过.最后把电源板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你说的是黑屏还是暗屏哦,问题描述清楚啊,如果是暗屏,灯管就不说了,你换了,那么就差电路了,看看电压对不

网友:
您的電壓12v5v3.3v都有嗎
是穩定嗎

网友:
指示灯亮的。电源板补焊了,此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供电为25V。问题仍未解决,继续关注

网友:
恐怕没什么好办法 温升后出估障 只能用局部加热可疑元件来寻找 好在液晶元件不多 应该能找到 以前修电视机时 用此法找到不少这类软估障 如二,三极管不良 电容器漏电 元器件虚焊 甚至电阻变质等等 都用局部加热法排除了估障

网友:
灯管不亮就是高压没输出,工作一段时间黑屏说明有热故障,这样的话 你用风枪吹一下开关管 电源芯片等(别吹的太热,模拟元件发热的程度就行,吹爆了、掉了不要怨我)看看能否再现故障,维修起来省事。

网友:
灯管好的就查高压部分就是了重点还是在高压部位

网友:
替换法排除吧.先补焊一趟先.然后换高压板一试.一步一步替换.

网友:
不记得这款显示器里面是电源高压一体版还是分开的  反正此类问题大多是高压问题为主

网友:
差一下高压电源管理芯片的引脚定义,给它把保护去掉,估计能用几个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