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DVD刻录机光头,大多数都通用吗?

楼主(2011-03-06):
电脑
DVD
刻录机光头
大多数都通用吗?如果光头排线引脚,模样相同一般就可以通用吗?望师傅们指点,谢谢!
电脑

网友:
没拆过电脑DVD刻录机的光头 但是车载DVD导航的光头大多数是通用的 不过我想应该也差不多吧 只是个人看法

网友:
大多数不同型号不通用 你可以擦一擦光头(大多数都是光头有灰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