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帮忙看下缺的这个是 什么件?

楼主(2011-03-06):
现在手头里面有台联想旭日C446A 的笔记本,客户来的时候显卡报警,然后直接报价,客户同意维修,然后就把显卡板拆出来,先上BGA 加焊一下,结果是 时显时不显 显示的时候是花屏,不显示的时候是 那种屏亮一下然后就没有反应的状态,以为没加焊好 有焊了一下  结果还是一样加焊显存  结果一样,然后直接换 631(这个芯片应该不是打磨的 之前用好用)改良的芯片, 结果还是一样!然后仔细观察板子  好像掉了个 R20 的电阻,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所以我现在想知道这是一个多大的电阻?  有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 谢谢了!

网友:
对照图纸看呀

网友:
应该跟R19一样的吧,换个上去试试看

网友:
联想旭日C446A
网上买个改良的603的显卡板,才200元(兑换)
你买个改良的631都要160,还要做上去
风险还大,也可以能买到打磨的,也可能做上去不亮了
不划算

洗洗换了吧

网友:
换R19一样的看看 我这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结果换了显存才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一般 修过的显卡板,交换 好像一般都是要300 吧?

网友:
找一样的主板或找图纸对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版号是什么?基地应该有那个图纸下载看看吧

网友:
找料板或者图纸对照

网友:
焊盘上面有毛刺、。估计是掉件了。报上版号。我给你看一下图纸

网友:
找图纸报板号

网友:
4599GS38L01 H2 IHL00-V01   LS-3691P3L823HYNB8M 128M
这是显卡上面的  号

网友:
换个比原来的电容的值大的电容(电压也要比原来的大)绝对保险

爱问 -8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楼主。我图纸里面只要LA-3691P   R20 电阻给你发上来吧

不过好像R20 是没有打料的。。供你参考。是在不行。去基地在找下图纸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恩  很好 谢谢  了  我 去换下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