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风扇直接拉3V.5V电感会烧风扇

楼主(2011-03-06):
今天有台DV2000的,显卡虚焊,整好后,把风扇改长长转,5V的太响,所以直接在3V电感拉了个电压过来,结果风扇狂转下就挂了,请问这个是偶然,还是电流过大烧的?貌似开关借口那有个保险,是5V的,能拉不?

网友:
我3V都是接在无线网卡上的 5V接USB 或是把控制风扇的芯片的5V供电脚和输出脚短接 很方便不需要接线

网友:
你要接开机后才出现的3-5v的电压,要不然就是会出现插上适配器或者有电池的情况下就转了,风扇
你这个问题可以重新接在5v的电压上看看,不行的话估计你的风扇不行了,从来没这样干过,

网友:
你接的5V供电时不是碰到风扇的那个黑线了啊,,还有5V也不是这样改的啊,

网友:
不是吧 ,改过N多没出现这种情况,我的做法是接USB供电,然后加上个二极管,从来没出现问题

网友:
牛啊,待机3V也去接CPU风扇

网友:
加个10欧电阻声音自然消失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哎!不知道怎么形容你了!   在学学吧!     3V肯定不会烧!

网友:
惠普DV2000或V3000系列笔记本主板965独显改风扇长转的快速方法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31365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