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门!倒霉的一天!2家显示器都一个毛病!高手进。。

楼主(2011-03-06):
我今天放假寻思挣点钱跑了俩家网吧。都同一个毛病!开头是杂牌机器插适配器的那种。拆开机器高压板电容怀孕了,高兴坏了这钱真好挣。换电容!完毕!插电!屏幕亮一下又灭。灭了又亮。亮灭循环!!再打开主板电源部分电容换掉!插电还是一样!我晕。头一个俩个大!算了这钱不挣了去下一家!在路途中熬过1小时到站了!到达目的地!是明基19寸!拆开电源板电容怀孕!寻思可下能挣到钱了!换电容!完毕!装机试机。。。*脏话*  同一个毛病!!!我的倒霉的一天!!来回冲忙没有试试有没有5V  12V   !!!!请教高手究竟是哪的毛病
   明基的是高压板鼓了一个电容,电源部分鼓了2个 都是35V470UF的!  是不是反馈有毛病啊!保护不可能吧?

网友:
拆开高压板电容怀孕了

网友:
不知道是保护吗

网友:
你都没查清楚 怎么给你解决啊

网友:
碰运气来的,都不检测

网友:
肯定别处还有毛病你没有查出来

网友:
钱要是这么容易赚那就是抢了,换电容这样的事情就当做是生活中的小惊喜吧

网友:
大哥,到底是哪里的电容怀孕呀,高压板的还是振荡电路的,请说清楚点

网友:
初步是5707和9024您都未查
能修好 真是運氣喔

网友:
您都是這樣碰運氣嗎

网友:
保护都不知道啊

网友:
这也叫维修的话,估计阿婆阿公都出来混了!!

网友:
还是学好了再维修吧,不要把自己的信誉搞砸了!

网友:
不是按键有问题吧 你没在开机后把按键板拿下试试啊  你这修机器的是不是新手啊 呵呵

网友:
明基的应该很好修啊,多看看帖子啊!!
还有是不是分辨率和刷新率的问题啊??前几天我就遇到过,害得我修了一整夜
上次的帖子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63239-1-1.html

网友:
换电容这样的事情就当做是生活中的小惊喜吧
有同感

网友:
是不是一直以为我们搞维修的很简单?????

网友:
哎,以后上门带上几根高压条,两灯四灯的都带一点。

网友:
换电容这样的事情就当做是生活中的小惊喜吧
非常赞同。。

网友:
这玩意看似简单 可是还是很难修的

网友:
有那坐车一个小时的时间多学习下吧,修不了就走人,以后还有谁找你呢

网友:
你的问题都没有查清楚人家怎么回答你

网友:
电容鼓包怀孕了并不只是电容问题,还要找到原因所在,多只电容鼓了肯定电压升高坏的,电压升高芯片也不是那么安全的。

网友:
现在高压板大部分保护

网友:
直接换高压板吧。。
又不贵。嘿嘿

网友:
维修不是撞大运!要有功底!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很简单 ,拿个表测测 就知道什么坏了, 劝楼主用点功夫 用心学习一下 所谓功到自然成

网友:
兄弟,哥觉得你太有才了,连电容“怀孕”都被你查出。粗心对维修之路并无益处,连5V、12V都不查,不会说万用表没有带吧?

网友:
明基的可能是一个保险烧断引起的。我以前遇见很多都是这样的,电容怀孕。同时保险也会熔断。好像是12V的保险。

网友:
还是细心仔细点好。。。功底啊

网友:
换电容这样的事情就当做是生活中的小惊喜吧

网友:
换电容这样的事情就当做是生活中的小惊喜吧
绝对赞同

网友:
维修功底不说咯``老兄`万能表烙铁`七七八八的东西,你是带上直接上网吧修的``真是历害呀``

网友:
12V 5V 3VEN 明基由其的C5707,按键板.. 你一个都没查,就只换电容?

网友:
呵呵 看来LZ的技术还得多多学习!

网友:
问题都没查清楚 ,怎么回答你。。

网友:
呵呵,你这个是特殊情况,多数电容一换就好
门砍太低了,满大街都是修液晶的了

网友:
呵呵,维修这里的水很深啊…………

网友:
建议还是到基地好好学一学,光靠会换电容是不行的,很多机器鼓电容只是一种表面现象,是电源IC损坏倒置的,现在你的板高压还是有问题!!!

网友:
每个人都要去碰运气了。。。

网友:
学好了,再去挣钱不忙.你这样下次谁还找你修.从基础原理开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