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AD,显示白苹果之后,再显示iTunes 和一个USB接口.就进不了系统.

楼主(2011-03-06):
哥们:IPAD,显示白苹果之后,再显示iTunes 和一个USB接口.就停在那里了,进不了系统.
然后就自动关机了.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吗?

压坏的机器,触摸板和屏都碎了.现在已经换上新屏测试,确定正常之后再订触摸板.
现在情况与不装触摸板有关系吗?

网友:
新机器没注册就是这样。不然就是系统坏了。

网友:
这是未激活的状态。

网友:
装系统 越狱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老大,那要怎么激活呢?

网友:
找台电脑,装上itunes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在别的电脑装ITUNES,再装系统?
但怎么装回这个IPAD上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刚了解了一下:是不是IPAD通过数据线连接到PC电脑,然后在PC上装上ITUNES,然后通过ITUNES刷上系统到IPAD?

网友:
ipad连到电脑上,Itunes会自动认出来。填一些注册信息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先装itunes,然后把IPAD连接到电脑上。
如果想重新装固件,就在ITUNES中,按住SHIFT,然后点恢复,选择下载好的相应版本固件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,客户的数据线没有拿过来.等着这线.

网友:
重刷固件再越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