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1564(P08F) I5 430m 2G 320G 512显卡 D刻 无线开不了机,按开关键一点反应都没有

楼主(2011-03-06):
戴尔1564(P08F) I5 430m 2G 320G 512显卡 D刻 无线开不了机,按开关键一点反应都没有,插外电源指示灯亮5秒就灭了,这时按开关什么反应都没有,电流是:0.00A,拆出来测了一下电路板的所有线圈都没有电压,由于没有电路图所以不知道+3V+5V电待机电路是什么,有修过上来说一下。发图:

网友:
该机的开关脚有 5V,I/O是:IT8502E,没发现电路板上有烧黑烧糊现象。

网友:
看情况没有过保隔  你查查吧

网友:
看看隔离电路

网友:
这个机器应该在保修期的啊   楼至是进水了吗?

网友:
待机电压没产生,先查下公共点

网友:
建议送修。免得故障扩大!

不开机。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,有待机吗。EC 南桥工作条件正常吗。呵呵

网友:
重点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,应该有通电断路的元器件。

网友:
楼主估计也是“业余工作者吧”?真正修机器的没图纸也一样可以修呀,特别是象你这种故障,不用看图纸也可以排查个差不多的。

网友:
你这个机器保护隔离估计都没过。

网友:
灯亮5s就灭,是不是保护了,查查整板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找张图纸修修看了

网友:
处理一下去保!

网友:
先查查有没有短路的地方。

网友:
已经修好了,仔细观察发现键盘上有些粘粘的水迹流进到电路板,用天那水清冼后晒干,然后开机,OK!启动常进系统正常

网友:
还没摸过I5的CPU呢楼主拿出来晒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