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31

楼主(2011-03-06):
这机器问题不大,就是开机会一直叫,叫出来的声音是(嘟  嘟嘟)把外设全部拆了也还是会这样叫,键盘拆掉用镊子开也会这样叫,是怎么回事,请各位大虾指教下,

网友:
把光驱装好试试

网友:
显卡报警撒

网友:
显卡报警/?????

网友:
几天前遇到过T43的机子是这种现象。查了半天是电池充电电路出了问题。你可以试试。

网友:
是不是内存报警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这机器能显,你的T4的机器能显的么?难道显示电池不足?可是我插着适配器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的机子是正常使用的,除了叫,我说的是电池充电电路出的问题,后来换的电源管理芯片好的

网友:
我明天拆开来换下看,换个试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