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柯尼卡7145 L检测0006

楼主(2011-03-06):
一台柯尼卡7145,用47方式093恢复出厂设置后,开机要求进行L检测。在36方式下进行L检测,无法进行,代码0006,哪位高人遇到过这种情况,帮忙解决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检查自动爆光传感器
47出始化,然后出错,还在爆光上

网友:
自动爆光传感器在那里啊,我修复印机不多,我带换了墨粉传感器,鼓传感器也检查了

网友:
还有,当时没做初始化的时候还可以印出东西,好像当时L检测也是0006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传感器不一定坏。看下是不是移位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