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突然死机,启动后进不了系统

楼主(2011-03-06):
今天玩电脑突然死机重启进不了系统:症状一:启动第一次后发现系统文件丢失(怀疑是系统)症状二:第二次重启后发先能进系统了,但是进滚动条的时候循环滚动就是不进界面。症状三:重装系统的时候进PE还是和症状二一样,进PE滚动条循环就好不进操作系统,请问各位同行师兄师姐这应该是那了的问题呢,具体是怎么一回事,谢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敬

网友:
换内存试试

网友(点评):
一样的现象 上面有一行字母。然后就是一直循环刷和上面一行一样的 字母

网友:
出e9 还是什么?

网友:
听你描述应该对电脑硬件不是太了解,应该不是专业维修人员,你先打开你的电脑看一下里面是不是灰尘太多了,清理一下,内存取下来有橡皮的可以用橡皮檫擦金手指,然后插回原位要反复几次,再开机试试,现卡要是独立的也插拔几下,硬盘也同样做,应该会ok

网友(点评):
具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

网友:
应该是时间久没有清理灰尘,接触不好,内存是集成显卡的显存颗粒,灰尘多接触不好,如过以上的放法都试了还是不行,可是你主板的bios资料丢失,到维修店让专业人员给你刷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硬盘  不好  换硬盘  就好了

网友:
你说循环刷的字母,我估计是没检测到硬盘,有两个原因,一是硬盘线没接好,这个在串口硬盘上线有坏的,就是那种细线。二就是硬盘有坏道。

网友:
先对CPU散热器、内存条做下清洁
再检查下硬盘接口部分
有条件换别的硬盘试试

网友:
和7楼的意见一致,初步断定是硬盘数据线有问题,换了再试,如果还出这种问题那就作下硬盘扫描,用mhdd,看看是不是有坏道,个人认为坏道的可能性不大,和数据线有关,还有插在硬盘上的电源头查下是不是松

网友:
我也觉得是硬盘问题,硬盘有问题卡在进度条那进不去,看看是不是硬盘灯一直闪,或拔掉硬盘进PE看看

网友:
应该不是硬盘问题大,楼主说进PE也发现类似的情况,没硬盘都可以进PE的啊

网友:
应该不是硬盘的事

网友:
主板放点试试

网友:
   内存或者系统问题

网友:
把内存清理下,不行看看硬盘有没坏道。。。。从新装

网友:
你硬盘有问题,最好是全部格式化重装下系统

网友:
用橡皮擦下内存的金手指。

网友:
天气热了,待机时间太长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,要么蓝屏要么死机。问题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内存,二是硬盘的问题,但都不是说两都都坏了不能用了、。只是有灰尘或线路老化造成的

网友:
硬盘和内存都 有可能

网友:
我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

网友(2011-06-01):
回复 网友B:

上面有红尘的话  把 红尘吹下     应该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