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有问题问

楼主(2011-03-06):
现在的主板上都是八脚的BIOS对吧

我见过二种封装的一种是:八个脚焊在主板上

另一种是插在座中

请问这两种BIOS八个脚的定义是不是一样

还有在编程器弄程序的时候有什么不同(也就是插在座中的八个脚是直立的,焊在板子上的是平脚的

网友:
我也是,我的A38+编程器都没有8脚的BIOS型号,我也不知道该换上面型号的编程器才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