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211 求解

楼主(2011-03-06):
小弟不才,误打误撞的把这个机子修好了,此机为进水机,刚来的故障现象是一通电就上到0.35左右.拆开机器发现SC411ML 芯片进水腐蚀比较严重.清理之后在试还是老样子,架起表笔测试输出电感L19没有电.就查SC411ML 的条件了,VCCA.EN_PSV.VDDP.都正常.没招了,可能是潜意识的吧,量了下旁边的电阻.发现问题了.2.2r 的电阻大到58K.呵呵.找了个2.2r的电阻换上.OK 电出来了.拿屏点亮.   我就想知道下这个信号是什么用途,请求高手指导.   敬礼!!!

网友:
BST 升压 一般电压在7V以上  低了或者没有芯片不工作

网友:
不晓得;啊

网友:
升压电路,加深开关管导通

网友:
芯片BST 端。自主升压,次电阻坏。pwm无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