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hp HSTNN-Q34C图纸

楼主(2011-03-06):
哪位前辈 师兄 大哥 大侠 有hp HSTNN-Q34C的
上传一下 随便请教各位 我遇到此机现象是关机后自动重启 根本就关不了一但关了 半天也开不了 水平有限 恳请高手指点 亿分感谢
自动重启

网友:
这怕是不好说啊

网友:
你提供的机型好像不正确啊 要不就是很老的机器了啊

网友:
到底是什么机型 我也看 不懂 反正它上面机型写的这个 还有就是南桥是 SOUTHBRIDGE0917 AMD 芯片组 哎 CMOS 已经重新设置 里面根本就没有一项是电源的 放电也放了 南桥已经换了 没有思路了 高手们都没有愿帮个忙的呀 图纸也没有 郁闷啊

网友:
哦 终于查到是 HP DV5 AMD 芯片组 独显的 麻烦有的老大们 上传一下 感谢 到现在还没有修好 同行啊 帮帮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