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代Q15N液晶显示器电源灯闪,不显图像

楼主(2011-03-06):
现代Q15N液晶显示器,开头是灯都不亮,后来换了一个2AS01电源管理芯片,灯就开始狂闪,量前后级都已没有短路现像,但输出电压也狂闪。哪位高手给指点下。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电压不稳定,试换光耦,TL431

网友:
这个机器电容没鼓也得换呀

网友:
是稳压电路的问题、

网友:
你可以单独测一下电源板.

网友:
用通用板测试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