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P28 cpu烧了, 显卡烧了

楼主(2011-03-06):
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结果呢
cpu
显卡

网友:
呵呵。上段时间我也修个了P28 的机器。cpu 北桥(集显)全烧了
故障的根源就是1.5V 那个电压不对。 管子是8脚复合mos
要换的话 把 PWM芯片和MOS 一起换。不然装上又会冒烟的
pwm芯片 忘记什么型号了。图纸上面有的

网友:
长时间没有清灰,导致散热不好!

网友:
查CPU和显卡的供电

网友:
衡阳小丹
的帖子
8脚MOs是4816
pwm 是sc1485

网友:
打雷?电源坏了?

网友:
我见过一台TCL,南桥,北桥,EC,pci,网卡芯片全坏的,估计是打雷吧
那机子没修过,我把这些东西都拆了后,不短路了
但没心情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