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2282V显示器“DVI 没信号”

楼主(2011-03-06):
开机有AOC的LOGO,然后会跳出”DVI 没信号“接着LED灯就由黄色转为橙色,而且不管是VGA还是DVI插上去都是提示“DVI 没信号” 再次链接数据线,橙色灯会转为黄色,还是显示"DVI 没信号“

这机器搞了我一下午,该查的都查了,看不出有什么异常,越来越怀疑是程序的问题,论坛里搜过这款机器,居然没有一个关键字,高手求教!!!

这块板子上一共有4个存储芯片,2个ST的24C02RP,位于DVI和VGA接口处,一个ST的24c16wp和华邦的25X20AVIG位于主控芯片旁,搞不懂为什么要弄这么多存储器,新手实在迷惑……

看来这种故障对于我这种菜鸟来说实在是有点麻烦……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问题,如果是那我就麻烦大了,没编程器,程序又难找……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是华邦那个存储芯片虚焊了,很难想象居然是这个问题,中间走了不少弯路……
首先网上花了65块买了块一摸一样的驱动板打算换板,加上运费一共85,
但那驱动板是针对宏基的,装上后能点亮,但图像显示不正确,初步怀疑程序可能不兼容AOC的,难道必须要换AOC的程序??但原来驱动板可能就是程序问题,心情一下沉重不少

怀着一丝希望换上AOC的存储芯片,结果显示正常,菜单也正常,偶也!!!

原来AOC的程序没坏啊??驱动板上的那些原件也都是好的啊??怀着试试看的想法再次把AOC的存储器重新装在AOC驱动板上,上电一看居然一切正常?????
百思不得其解,看来虚焊是最合理的解释吧……

网友:
  又来学习了  真的很神奇

网友:
学习了,还有这样的

网友:
24c 故障 更新程式就可以玩修

网友:
您也可以使用(工廠模式)回復

网友:
确实,对于我们新手来说,东西越多头越大。引以为戒

网友:
学习学习
学习学习

新安江 -1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多多学习学习才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