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60进水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03-06):
机型:联想Z460A-PSI 板号 LA-5751P 电路图同论坛提供的G460相同
故障现象是开机约5秒掉电,拆机,发现进水不算严重,应该是键盘下进的水,但时间应该有几天了,进水位置均属于待机电路,似乎和故障联系不起来,不管它,清洗后观察周围元件问题不大,加电,待机电流从0.16维持1秒后回到0.009,说明待机还是正常的,触发上电,电流直接到0.49不变,很容易就查到U4的123P S极+3VS没起来,只有1。2V左右,明显异常,电路图如下:

测得U4 D极3.3V正常,G极0.5V,不正常,测量Q9 D极同样低电平,G极SUSP信号低电平,关机回到待机状态,测量Q9 G极为高电平,触发后跳为低电平,说明SUSP控制信号正常,故障被被压缩到Q9和U4组成的+3VALW TO +3VS转换电路中,焊下Q9,测量似乎正常,直接更换了一个,接上稳压电源后待机电流却在0.32了,按开关不能触发,说明待机电路出问题了,测量+3VALWS电压在1V多波动,+5VALWS在2V多波动,B+电压在7V多波动,VIN正常,说明保隔电路没正常工作,B+有7V说明副点火电路已经启动,B+也不象有短路现象,只是保隔主电路没有点火成功,直接转到以PU10A PU10B为中心的控制电路,电路图如下:

测量1P只有0.2V,3P为3.7V,2P为3.3V,7P在3.2V波动,6P在3.5V波动,5P为3.3V,8P VS电压18V,VL电压5V正常,只有1P电压明显异常,7P电压也偏低,1P打值没有短路,更换LM393,1P电压还是0.2V,7P电压更低了,只有2.65V了,其它各PIN还是老样子,查阅LM393的PDF发现输出端为开路输出,必须有上拉电阻才会有高电平输出,想找PR21上拉电阻,找来找去没找到,LM393周围都找遍了,其它元件一个不少,就是没有PR21,LM393周围根本没有它的位置,LM393位于线路板的角落上,反面没有元件,加上这个板仁宝已经对电阻电容不再标示了,点位图更不好找了,估计是在上面进水位置并且电阻开路了,或者线路板过孔断线了,也懒得找了,PR134就在旁边,1P就是VIN,找个10K电阻连好,接稳压电源,待机电流0.009,待机3,5V恢复正常。
触发,+3VS还是没有,断电在线测量R89阻值基本正常,上电测量R89 1P没有电压,好家伙,B+的线路过孔也断了,仔细确认这个电阻是R89后直接飞线到B+,再上电触发,电流上来了,接屏亮机,运气还不错。
做好绝缘,装好机,间断测试了几天,稳定了,交付给用户。

网友:
   上次也修了一个差不多的故障联想F41A的 我的是5 PIN 的上拉电阻到B+开路了。飞线OK了。但是还是不触发,看见BIOS被动过了。刷了BIOS就亮机了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好技术。学习了。

网友:
前两天我也修了一台G460的机器,也是不开机,问题就是出在PR21与主供电断线了.直接接好后就OK了!

网友:
太巧了,昨天我也修好进水Z460的机器,最后是R89那断线,

网友:
楼主的电路分析思路很好呀!我现在最怕修进水的机器了,很不稳定的,

网友:
无语了,我有台就没整出来

网友:
楼主不错哦我上次遇到的美整好。。。

网友:
看了好几篇类似的例子,都是烧VIN连的电阻和B+连的电阻

网友:
恩不错哈思路蛮清晰的

网友:
都是好的经验啊,要慢慢来消化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最麻烦了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点腐蚀就要修很长时间,进水的机器不好修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看不懂!,B+电压在7V多波动,VIN正常,说明保隔电路没正常工作????   B+ 应该是19V 吧! 只有7V会有 测量+3VALWS电压在1V多波动,+5VALWS在2V多波动  吗???? 只是保隔主电路没有点火成功,直接转到以PU10A PU10B为中心的控制电路  是为什么啊!??  写得不好! 所以没什么加分!

网友:
楼主对点火回路还是挺有研究的,学习了!

网友:
不错,加分。楼主着实费力了

网友:
LZ很有水平,现在进水的机子一大堆.

网友:
又一例点火回路。。最近坛子里不少这样的例子。。

网友:
点火回路我也修到过,跟楼主的一样,也是进水机器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