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哥哥,如何判断笔记本电池坏还是充电回路坏

楼主(2011-03-06):
各位哥哥,如何判断笔记本电池坏还是充电回路坏,有什么好办法吧
客户一个笔记本买了一年多电池不好用了,怕不是电池的问题,会不会是电池充电回路有问题,万一直接买新电池装上去还是电池不好用,想先确认一下,谢谢

网友:
实地学员的兄弟啊,你好:再过一个多月我们就是同门师兄了,这种问题我感觉一个电话就搞定了,问饼哥或者喜哥,看兄弟也是自己开店是吧,万事开头难啊!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实地学员都有苦尽甘来的那一天

网友:
换个电池或主板就知道了

网友(点评):
这不废话,一般维修店那里有现成的板子和电池换

网友:
ls的说法很不负责任,lz的意思是在换之前有没有测试方法

网友:
三楼的说法确实很不服责任的

网友:
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拆下板子接上电池充电,如果充电电路电感上有正常充电的电压了,就是电路没问题,反之就是电池问题。这样要拆机有点麻烦,不拆又不好测量

网友:
用两根很细的镊子,在电池上面的量啊,千万不要让镊子碰到啊,直接量电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种方法不行啊,我没有量过,不过刚刚一个同行告诉我说这样量不出来

网友:
先换新电池,后修电路

网友:
下个 笔记本电池测试软件 测下看看,一般电池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我现在就有一台索尼的换了电池也不行,

网友:
可以测一下有没有充电电压,有充不进就是电池问题

网友:
按你说的情况,,大多数应该是电池的毛病啊

网友:
的确是个头疼的问题,我自己的本子就是的,当时好好的,突然电池不充电了,也不放电
借个电池过来,也不行,我都认为是主板问题。后来一狠心,买块新的不就100多块钱啊,最后判断是电池问题

网友:
充电电压为多少是不是短的脚啊,接地脚是哪个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