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8M800-M3关机之后风扇一直转

楼主(2011-03-06):
k8m800-m3(联想机器),内存插反,换内存供电OK,但是软件关机,按开关键关机,关机之后,风扇一直转,。。晶振换过,不行,求助

网友:
换个电源看看呢

网友:
换了,还不行

网友:
查一下风扇电路

网友:
最好先跑下5VSB的线路,看绿线的电压是否一直被拉低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