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人想学液晶显示器维修备点货,请指教下.

楼主(2011-03-06):
本人刚学液荆维修,也有门头想备点货,高压板驱动板的弄多少,修液晶是不是必须要编程器啊?

网友:
液晶屏和编程器有啥关系   你说的什么啊   液晶屏是最好修的   就三样  高压板  驱动板   和液晶屏   对这三门工作了解了  就不难了

网友:
楼上  说的 太简单了,

网友:
2喽讲的是刚开始换板维修

网友:
初学的。多备点电容。一套点屏套件。干一段时间。自己就知道需要什么了。

网友:
多备一些电压管理芯片。按键。电容,电源管。几块高压板,和通用的驱动板,就够了

网友:
感觉用通用的驱动板高压板不如修好原装板好用,所以备用一些常用的高压板元件是必须得。至于买编程器自己焊功好还是拆机写好。因为用液晶编程器一旦写死机,处理很麻烦的。个人看法。

网友:
25v电容若干  各式按键若干  开关管  5707 4606  电源管理 若干 考虑到高压和雷击,保险 整流桥 300v电容 若干 灯管 高压条 驱动板 都得有 量不用太多 个人建议。。。呵呵 希望能帮到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