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索尼vgn-nw18h/w

楼主(2011-03-06):
公共点没有电压,第二个P沟道场馆G极=S极19V,电压过不去。板号为MBX-204,求图纸

搞定了,最后换BQ24751,搞了280大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报主板版号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明天过店里看了再报上,多谢,有的话到时别忘给我来一料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板号是MBX-204

网友:
报型号就能找到原理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貌似还没有这个图,保护隔离不过,你可以找其他的电路参照,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实在找不到问题,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,没有就直接飞过去,看看可以不,可以亮机,就试试充放电正常不,正常就这样,没有必要管它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直接跳过这一步能够全部供电正常,但是不走码,芯片在路上了,换了再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