+5vsb高达11v,请高手帮忙

楼主(2011-03-06):
一个额定功率250w电源,不开机,AT2005B单芯片,烧毁一个电阻,电阻全部烧糊,看不清色环
电阻一端接初级两个大电容正极,电阻另一端接一个整流二极管的负极,此二极管正极接待机管5027r的中间极和待机变压器
检查待机电路部分,发现一个s8050三极管有问题,换新,开关管13009有一个开路,更换一对。
我以为这个烧毁的电阻是启动电阻,就换了个680k的电阻上去,通电测得待机紫线电压11v,绿线3.5v,同时AT2005b大量发热,于是断电
请问这个电阻应该是多大阻值,几瓦?
还有其他什么原件会出问题?
请高手帮忙,不胜感激

网友:
你试一试2个220K 1/2W的

网友:
看情况应该不止这一只电阻问题吧?

网友:
是五付与十二付短路了!

网友:
辅助电源很好修,没有多少元器件,仔细查查不难。

网友:
辅助电源有问题,仔细查查,没有多少元器件。

网友:
你说的应该是尖峰吸收原件吧??一般还应该还有个高压电容呀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5v和12v之间电阻141欧,算不算短路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那没有!那查一下光隅,431、回馈电阻,光隅上面(高压)看看沿线的电阻、4148变质了没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请问这个电源的AT2005B芯片有问题会不会造成+5vsb电压高达11v?
还有这个电源待机的时候发现at2005b发热严重是什么问题?
辅助电源的原件基本已经测量过了,还是没找到问题原件,可能是变压器问题吗?可是变压器外观没有异样
希望高手解答,谢谢

网友:
查紫色线路上的滤波电容是否变质,有时眼晴看不出来,另外431也要检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