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捷160 G 硬盘被一键还原精灵搞坏了

楼主(2011-03-06):
请教各位基地的朋友,今天接到一个客户的台式机,说是准备还原系统的时候,按下F11 一键还原精灵很久都没出来,他就按重启键,结果无法引导系统。我用PQ 显示#88 ,找不到硬盘,用DISKGEN 读到了主分区,只有一个拓展分区,逻辑分区不见了,卡的要死。无法修复分区表操作。请问谁有好的解决办法??

网友:
这个问题,如果你硬盘没有资料的直接重新分区应该就好了。有的话你最好到专业做数据恢复的地方搞!

网友:
这个问题,如果你硬盘没有资料的直接重新分区应该就好了。有的话你最好到专业做数据恢复的地方搞!

应该是要资料的吧。不要的话,直接格了。

我都不推荐用一键还原精灵的,因为会改MBR。。。出了问题很麻烦。

我备份都用ONEYKEY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嗯嗯,是的,不过不知道是谁给他装上的,害死人。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!  哈哈

网友:
建议你准备多一个好硬盘用DISKGEN 拷贝扇区功能把硬盘1拷贝到硬盘2

网友:
能在bios认到硬盘,软件还可以检测到得,这种你拆硬盘挂到好机子上,下个数据恢复软件就可以了很好弄的。

网友:
mhdd扫描一下有没有坏道,有坏道,先镜像,没坏道直接扫描丢失的分区。

网友:
是不是160薄盘?如果是的话,把板拆下来看看触点是否氧化了,橡皮擦干净、渡点锡。
遇到过多次因触点氧化而不正常认盘的问题,都是ST160薄盘。通病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嗯,最后换一条硬盘线就好了,谢谢你们的指教

网友:
用MHDD的FDISK,然后重启用PQ重新分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