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磐石754针板子

楼主(2011-03-06):
  USB口在不插任何东西的时候 运行一切正常 一插USB设备 就卡的出奇  请高手指点应该是哪部分问题 换了电源不行 是南桥的问题吗

网友:
多换一些设备试一下。

网友:
先排除软件问题。在winPE里试试有没有这个问题,如果没了,重做系统就行了。

网友:
装了俩个系统了 都不行 这俩个系统也是我平时用的 没什么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卡的出奇,是cpu使用率到了100%了吧。先把u盘格式化了。排除病毒,然后用盘引导到pe模式下试试

网友:
你刷个BIOS看看   还有你那个吧是什么机型    看看USB的5V电压是不是低了

网友:
供电不足,换个电源试,如果是笔记本我就不会了

网友:
你先测下USB电压是否都正常呀。、正常时应有5V电压的

网友:
我以前有碰到过,是USB供电不足。不管插什么USB设备都卡得要命。

网友:
确定是因为插USB才卡的吗,如果是,那就不用换电源,是你的电脑主板USB跳线跳的是待机5V,条到另一个和中间那个就行了。记住是在键盘插口后面或是在USB插口后面,有标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