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人哭笑不得的主板

楼主(2011-03-06):
今天碰到了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,,装了一台新机子,,昂达N78的主板 AMD220CPU  2G内存1333的,ST500G硬盘,装好了机器,开机不亮,其它运行正常,于是换了N61的主板 还是一样,然后就把板子取下来点,,还是不亮,放电后亮了,,重启又不亮了,,一会亮一会不亮,,,于是又换了块N78的板子,又换了AMD255的CPU,内存,还是老样子,,,,经过一个多小时的,测试,,终于N78一块板正常了,,,于是装进机箱,,系统装了一半出现花屏,,,过了XP欢迎桌面后 就直有一个指针死在那了,一会就重启,,,重启几次问题一样。
    于是,从光驱进PE ,进去后一切正常,,打开硬盘速度也不慢,,,怪了,,,于是又换了块硬盘,问题一样,还是花屏,死机,重启。。。。用诊断卡测试 AA。。。
    这时,已经折腾两个多小时了,,还要给客户送过去,,外面又下起了大雪,,于是心静了下来,,把机箱里所有和东西  还有外面这几样,,都拆下来,,一个一个的测试,,,放在桌面上都连接上后,,希望出现了,,一下子进入了系统 ,一切正常,,,难道是机箱问题造成的吗?
    接着又测试了 其它这几件,果然,都一切正常,当急之下,,赶快又拿了个新机箱,,装了进去,,OK!问题解决,但是那个机箱,没有再试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哪儿的呀
还在下雪呀

不过这个故障确实有点那个啥

网友:
楼主你的机箱装上主板是不是变形了啊?

网友:
是不是电源问题,你外测试时刚好用的别的电源?换了另一个机箱也换了电源?电源不好的话很容易死机的!

网友:
导致主板下面短路呢

嗯,很有可能。。

破机箱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