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卡器插上没有反应

楼主(2011-03-06):
我的笔记本不知为什么,,读卡器插上去,经常没有反应,,我买了好多,都是用了几天甚至半个月就出现这种问题,,是烧了还是怎么回事,,就是插上没有反应,找不到新硬件,有的能找到,但是打不开卡里的内容,,但是我装在手机里没事的,,还有如果换个读卡器也正常的。。。

网友:
好向是
io 南桥

网友:
不是吧,这么严重。应该拆开来看看

网友:
读卡器的质量有问题??

网友:
从官网下载读卡器驱动更新下试试。

网友:
笔记本读卡器不能用一般都是长时间不用接口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