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旭日160,跑2C代吗

楼主(2011-03-06):
接修一台联想旭日160的本,开机电流到1。2左右不动了。后拔插内存后正常,装机,再试又不亮了,再拔插内存,也不行了。后上检测卡代码到26就不动了。加焊内存槽故障依旧,做北桥还是一样,那位大哥遇到此情况,请分享一下,小弟不胜感谢。
联想

网友:
前天弄个旭日 150 都给我弄迷湖了 又来了个160 这种本子真不能修了啊

网友:
肯定板上有虚焊,装机上了螺丝估计太紧了

网友:
重做下北桥

网友:
先用手压桥看看

网友:
已经修好,是内存到北桥间的一个小电阻坏了。引起的内存不过,2C看着好像是显卡不过,实际是内存不过,大家注意呀

网友:
学习了。上天遇到过联想的机子情况相同。后来换内存解决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