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断电

楼主(2011-03-06):
   一HP品牌机主板,一开机数码卡跳到26,且听到已过显卡那一声喇叭响了,立马断电了。。  已排除电源,风扇,CPU,内存问韪,。775针的。。
    希望大家帮忙救下它吧,。

网友:
26是正常开机吧

网友:
是正常开机了,就好像刚好到了开机界面就断电了。。

网友:
检查IO 南桥相关电路。

网友:
系统风扇?CPU风扇?

网友:
换一张显卡试试呀

网友:
检查下内存供电

网友:
不关风扇问题,。内存电压也正常,。是集成显卡的吖。。

网友:
插上显卡能不能开机呢,不要用集显啊

网友:
没有显卡插座的

网友:
进系统断电,应该是电源问题。

网友:
还没有显示呢??哪来的进系统吖。

网友:
什么桥的板子?

网友:
INTEL  原装板来的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