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电源DPS—450db g

楼主(2011-03-06):
     闲着没事做今天收到在网上陶的台达电源DPS—450DB G 收到货之后首先接上电,短接绿线和黑线,风扇转动。习惯性地拿数字表测量各路输出电压,3.33 V、12.16 V、4.20 V、-10.97 V 、-4.23 V,紫线+5.01V PG 4.91V,看来+5V偏低啊。负电压不管他,很少主板用到了(有打印机接口的用到-12V)!!
    没敢上主板试机,拆开看看吧,反正才百几十块钱,拆开后里面灰尘一大堆,看这电源份量挺足的,想弄好来自己用,于是就清理了一遍。接上线,通电开机,结果+5V还是4.20V,试着调输出板上的四个电位器,发觉3.3V,12V都可以调的,但是+4.20V这一路不管调哪个都没有反应。麻烦了,拿块旧主板来试试看,能开机否。。。。。。
    结果出乎意料,主板正常自检,进入CMOS看,电压+5V 有4.91V,很正常啊,难道是空载自动保护??把线拔掉,接上数字表,再次通电短接绿黑线,结果在开机瞬间数字从5.16开始跳变,一直下降到4.21V停止,看来没错啊,这个台达是做的挺周到的嘛!
    看到网上有些朋友说台达电源输出5V偏低,不知道会不会也像我一样哦,呵呵。。。。。。哂几张图片大家看看,没钱买数码相机,用手机照的!!

后面几张图是卖家那里下载的,就是型号不一样,我的这个是DPS—450DB G

网友:
这种电源电压反馈主要取得是12端,12V不带负载,5V输出肯定达不到。做工不错,有主动PFC。

网友:
手机照得不错,此电源有修的价值。

网友:
  此电源分上下两块板,单看PFC板的nichicon GQ系列的390u/450V电解电容就知道用料不错了。12V应该是主稳压输出,5V和3.3V都是通过磁放大式稳压的,3路互相独立。次级滤波用Rubycon、nichicon和日本化工,在PC电源中也算高级了。

网友:
多大的功率,秀秀标签把,让咱们开开眼

网友:
这个电源看起来用料、做工非常十足,就质量来说应该属上乘的,一定要修好,不然会很遗憾的。

网友:
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,尤其是微机电源的各路稳压输出是根据各输出电流来设计的。只有各路输出电流在正常范围内,此时各路输出电压才能够按设计值稳定输出,当某一路或两路空载(尤其是输出电流较大的),取样电路也会失去平衡,使各路输出电压产生输出误差。做的好的空载和满载是的误差小点,做的差的误差非常大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电源买回来的时候就是好的,呵呵,不用修,现在已经装上我那台华硕P5P43TD PRO了,蛮好用的,就是侍机时发热比较大,可能是风扇不转的缘故!!

网友:
论坛里有没有人有专业一点的电压检测工具啊,看看我这里都检测到了什么,两个显示的电压都不一样的。。。

晕死图片不可以拉大,只能拉长!!!

网友:
以数字万用表测的电压为准,软件测出的只能作参考。

网友:
万用表测量的是很正常的,我用那个OCCT烤机,结果12V有13V,而且还是一直居高不下的,用everst硬件检测工具,传感器得出+12V却只有+8.6V,两者相差之大搞得我一头雾水,烤机的时候用数字表测量+12V的一路、二路、三路,都是12.14V,没有问题的,看来软件都是在忽悠人的!!!

网友:
这种电源今天我们卖了十几个给垃圾佬,才卖20元一个,全好的,如果不是要清柜台都舍不得卖,今天我们清理了大约1000斤电源给垃圾佬.论斤称,都是好的.地方太小了,腾地方用来摆有用的东西.

网友:
有没有啊,出给我几个啊,30块一个,邮费我出

网友:
楼主的手机什么牌子和型号,照相不错哦.

网友:
NOKIA 6220C诺基亚的手机500万像素以上的都很不错,照出来的效果让人比较满意

网友:
好电源就是 不一样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吹吧兄弟,我出50一个,全给我,我收了.你有吗?

网友:
你不信也没办法,人家垃圾佬是论斤称的,一个电源四五斤,垃圾价5元一斤你自已算,垃圾佬才不管你什么靓不靓电源,还有服务器电源,DELL2950的也是30块一个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好,就是不懂得你们最初这些电源是如何来的,是客户送修的无法修复的,还是本身也是当做垃圾收购过来的。

网友:
这些电源很多都是拆机的,这一批我记得是跟工厂买的,全是好的,买来30多块一个,买了200多个,好看的,靓仔的都卖了,剩下的十几个成色不是很好,但都是好的,只是因为柜台堆太多东西了,这几天又来了十几箱服务器电源没地方放才清的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 原来是这样呀,这一买一卖,钱赚够了,剩下的当垃圾处理还是划算的。我也是专业维修电源的,但以小型机电源居多,服务器电源修得少。你们做得很大,我只是单个人在修。

网友:
呵呵,小型机电源维修也不错啊,利润应该可以,自已一个人搞也可以,人少好吃饭嘛;但量可能会小一点,用户群比较窄.我们修过的小型机电源也有很多,像IBM的P570,P670之类的,还有早期的罗兰代工的IBM电源,HP的RX3600,RX6600之类的机型.有空交流一下.

网友:
请多多指教!

网友:
高手啊,我修过好一点的也就一个长城350W的,大功率的还没搞过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