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怪病

楼主(2011-03-06):
       775针脚华硕主板,开机有时有显示,有时没有。。大多数没有。。
       有显示时,见到开机界面,十来秒钟就死机或者进入BIOS时,就那么动两下就死机了,。重启后,没显示。。死机后,内存电压,南北桥电压正常,。只有CPU电压没有。换了个CPU电源蕊片也是一样。。电源蕊片是??3181。
         没有显示时,要么不过CPU,数码要么跳D4,要么跳D5,要么跳28,。CPU供电有时有,有时没有,。
         CPU座用力压过,没有反应,。南北桥压过,也没有反应。。
         怪病吖,。大家帮下忙,。

网友:
换电源试试没有?

网友:
先把CPU供电搞正常,不只是电源芯片,其他元器件也要查看

网友:
电源蕊片已换过,。不知道是不是CPU座的问题。。

网友:
座子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我已用尽力压座了,好像没有反应。。

网友:
肯定是座子的问题。。

网友:
CPU供电有没有正常啦

网友:
座子  桥 都有可能引起此类问题!

网友:
CPU座的问题。
注意多朝几个方向按一下。

网友:
我也觉得是坐子的问题,做下坐子试试

网友:
多谢大家,。这板换了个座,就OK了。。

网友:
CPU座子加焊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