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不开机 求助

楼主(2011-03-06):
联想仁宝代工的机器 不开机 内存有smbclk date 波形 也有内存时钟的波形很小100m的示波器看的不太清楚 ec是kb926 刚一开始加电的时候这 几个lpc脚是有波形的 只是短暂的波形 说明cpu没有发出寻址信号 北桥的供电  都有的 量了所有的 北桥旁边的电容和电感 供电是有的。电流能加到0.65左右。北桥加焊过了 还是不行 没思路了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还有电压没出来啊

网友:
CPU还没寻址 SM就有波形了?

网友:
确实有了啊 我打过很多板子的sm波形的 这点我可以确定的 cpu的寻址信号到到北桥 北桥到了南桥 南桥如果没到ec  是不是也会有sm波形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版主解释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