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新手)今天碰到一块板子,紫线对地40左右欧,应该怎样修?

楼主(2011-03-06):
今天碰到一块板子,紫线对地40左右欧,应该怎样修?

网友:
其它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你就说一个对地电阻,让我们怎么给你说啊!有电压不?你也不说。。。

网友:
检测卡没有+3.3   电源开关没有电压

网友:
紫线应该是5VSB,你量一下有没,假如没有就是电源坏了,换电源

网友:
电源没有问题。其他电压都没有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哦。我试下

网友:
很可能与它相接的元器件短路了

网友:
紫线是提供基准电压的,通常是供电到型号为1117的三极管的集电极,开机那个开关接的是基极和南桥芯片,拉低电压后触发南桥里的开机电路把电源14脚电平拉低实现开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