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插上电源之后风扇转一下停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1-03-06):
笔记本插上电源之后风扇转一下停是怎么回事?不管是电源适配器还是电池拔下重新装下。风扇都会转一下。就停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呀。要从哪里查起。给个思路谢谢
已经解决了。我让他把屏什么拿过来。装上。可以了。谢谢了大家了

网友:
怎么不来个高人指点下思路呢

网友:
这个问题一定要修吗,说不定正常的就是这样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人家来的时候只是拿一个裸板。来的时候不开机。现在已经可以开机了。不过没有屏。这样怎么确定他已经正常工作了呢

网友:
很多机这样是正常的,打下屏线接口的波形就不知道了

网友:
温度不是很高的时候,基本都是这样啊,当温度高的时候,才转的。。。

网友:
裸板看下电压跳变正常不,外接vga正常不,还能怎么办?

网友:
有些笔记本是这样的。要温度上来了风扇才转的。看电流接外接。

网友:
有些笔记本是这样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嗯。对了。忘记了。外接显示器接口。呵呵。之前没有怎么弄过本子。这个本子还是一边查资料。弄了两天才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