场块TDA8138A的这组电压正常吗?(再次更新TDA8172的电压测量值)

楼主(2011-03-07):
  15寸杂牌CRT纯平显示器,只有屏幕中间约1/6偏上处有图像,上、下都是黑的,有时干脆缩成一条中间水平亮线。怀疑是场块及周边电路的问题,但具体位置不明。

  上电(只接电源线),测得场块TDA8138A各脚的电压为:
1脚11.5V
2脚3.8V
3脚0.3V
4脚0V
5脚0.2V
6脚-0.1V
7脚5V
  这组电压正常吗?应该查哪些零件?

2011年3月8日更新:
TDA8172的电压测量值如下:
1脚1.88V
2脚1.55V
3脚0.59V
4脚接地
5脚1.7V
6脚1.88V
7脚1.87V

2011年3月15日更新:问一个同事,他说要插上显示器信号线再量电压(之前我只接了电源线),黑笔接显像管上面消磁线圈旁边的弹簧,红笔量得各脚电压如下:
1脚1.1V
2脚11.7V
3脚11.1V(这个电压不稳定,有时是9点V,有时是10点几V)
4脚-11.7V
5脚-0.3V(这个电压也不稳定,在-0.2V到-0.5V之间不断地变)
6脚11V
7脚1.1V
从上面的数值看起来,电压没问题吧?新手,查过一些资料,搞不定,只能采用“填鸭式的交流”了。这个显示器比较老了,本身不值钱,但想从中学点维修思路和方法,望高手指点一二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不是场输出IC吧,是电压调节器。
再查下场电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找了半天,貌似只有这个TDA8138A比较像场块,7个脚并且贴着大的散热片。

挨着管座那块小板没看,场块一般都在大板上吧?

更新:在管座后面的小板上看到一颗STV9425,这是场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场输出IC的负载是接场偏转线圈的,不会连这个都不理解吧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见笑了!本人新手。

刚又查了一些资料,STV9425应该就是场块。测得电压数据如下:
1至3脚都为0V,第4脚V-Sync(垂直同步)为0.1V;
第5脚H-Sync(水平同步)为5V,;
第6脚Vdd为5V
第7脚0.3V
第8脚2.3V
第9脚2.0V
第10脚2.1V
第11脚5V
第12脚0V

第13、14脚都为0V
第15.脚SCL、16脚SDA都为5V
第17脚Reset Input为0.1V
第18脚 地
第19脚Red Output、20脚Green Output、21脚Blue Output都为0V
第22脚0.1V
第23、24脚都为0V

R、G、B没电压输出,但现在屏幕中间有图像,请高手给个思路

网友:
STV9425绝对不是场集成块,它是MCU。显示器具体是什么型号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显示器是杂牌的,只有两个字母SF。刚才跟了一下线路,R、G、B三脚通到一个更大的28脚IC(KA2140)上,

网友:
KA2140是视放小信号处理电路。STV9425的19、20、21脚输出的R、G、B分别输入到KA2140的1、2、3脚,这是把操作菜单的显示信号输入到视放电路。

你把板子上的所有芯片都报上来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场块一般是几个脚的?

所有IC,请稍等

网友:
IC002 STR S6707
IC601 DBL 324
IC201 ST6373J5B1/BSM
IC901 LC21B
IC501 STV7778
IC101 SE140 7920N
IC702 DBL 358
IC115 TDA8138A
IC401 TDA8172 上次遇到过TDA8172,这个终于是场块了吧?此IC贴着最大的一块散热片,但之前由于不好拆,这回拆下板来看到了它。

接下来怎么办?我先量一下周边的电阻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TDA8172的电压测量值如下:
1脚1.88V
2脚1.55V
3脚0.59V
4脚接地
5脚1.7V

6脚1.88V
7脚1.87V

TDA8172有两种供电:
1、常见正负12V供电,即2脚VCC、4脚-VCC,此时输出5脚的直流电压不应超过0.5V,否则查1、7脚直流电压。
2、单电源供电时,2脚VCC一般是24V左右,4脚接地。此时5输脚的直流电压一般为电源供电VCC的一半即12V左右。

不知道是你的表有问题,还是打错字了,你所报的电压值明显不对!
先查电源供电吧,如果你所报是实测,那么,供电问题解决,故障基本上就排除了。

提示:基本的常识性问题,提问前先查阅相关专业书籍,不要动不动张口便来XXXX,“疑难XX、复杂XX”
不是指你个人,许多人习惯于这种填鸭式的交流。

网友:
检查TDA8172的供电电路。

网友:
上回楼上二位:
搞了几天依旧没有解决,虽然知道供电有问题,也跟线路换过几个电容、电阻,无效。供电是不是要检查变压器周边的线路?象那些电容、电阻、二极管、电压调节器TDA8138A出问题都会影响电压吧?写到这,都不好意思问了,本人实在太菜!

刚按此贴的方法,在路测TDA8712第7脚的对地阻值是736到737,测另一个同型号CRT则为728。不知有没有可能是场块引起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些电压值,我是用黑笔接第4脚,红笔接其它各脚,不知这样测对不对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问一个同事,他说要插上显示器信号线再量电压(之前我只接了电源线),黑笔接显像管上面消磁线圈旁边的弹簧,红笔量得各脚电压如下:
1脚1.1V
2脚11.7V
3脚11.1V(这个电压不稳定,有时是9点V,有时是10点几V)
4脚-11.7V
5脚-0.3V(这个电压也不稳定,在-0.2V到-0.5V之间不断地变)
6脚11V
7脚1.1V

从上面的数值看起来,电压没问题吧?新手,查过一些资料,搞不定,只能采用“填鸭式的交流”了。这个显示器比较老了,本身不值钱,但想从中学点维修思路和方法,望高手指点一二

网友:
还没有修好呀?显示器是什么品牌,什么型号的?
电源部分输出了几组电,电压分别是多少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还没修好,这个显示器是杂牌的,型号未知。

你是说开关变压器那边的电源输出吗?我看到开关变压器旁边有5个并列的二极管(中间那个方向不一样),电压我等会量一下再放上来。

你觉得TDA8172现在的各脚电压正常吗?

网友:
方向不一样的那个很可能就是给TDA8172供负电压的-12V那组。

网友:
换个场块试试吧